选择的电机问题

楼主(2017-02-23):
我看了许多电机(做个8轴),一般在200元左右,但也有在3000多块钱,不知道这样的电机有什么区别?价钱贵有什么好的表现吗?

网友:
没怎么用过高端电机,低端的到是买过不少,便宜好用才是原则,买正规厂的,适合自己需要的,别听那些托瞎BB,我还不信所谓的高端电机能比那些普通正规厂的电机省一半电。

网友A:
如果这块都不懂 建议你还是暂时不要考虑装这么大得机器 建议多对力效做一下了解 配置也要多推敲一下 尽量选出比较适合的单轴起飞重量

网友:
200块钱请问你要装在什么飞机上

网友:
你先说说要做多大鸡架,打算干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块都不懂 建议你还是暂时不要考虑装这么大得机器 建议多对力效做一下了解 配置也要多推敲一下 尽量选 ...

八轴200块电机,应该就是XXD之流了

网友B:
给你个建议,先根据需要选机型,再根据手里有多少钱选动力,多轴这东西,一分钱一分货,一毛钱两分货,一块钱三分货。

高端肯定有高端的价值,比如原材料,比如设计、平衡、力效、稳定性,力效大5%那是需要技术积累和N多测试的,便宜货只能够飞起来,练手玩玩,空中给你电机冒个烟就什么都没有了,高端货给你不一样的享受。

不是说楼主你,说句糙话,有些人刚入门,好东西都没摸过,更别说玩过多少好东西了,当然每个人的承受能力不一样,要求也不一样,和玩相机镜头一样,尽量买你买得起的不会错。

网友:
这玩艺都是一分价格一分货的。。没有什么可比性。自己适合才好

网友:
总价200八个电机,其实不还有不少电机可选呢!基本上处于刚刚能升空。飘的一塌糊涂

网友(2017-03-28):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建议,先根据需要选机型,再根据手里有多少钱选动力,多轴这东西,一分钱一分货,一毛钱两分货,一块 ...

说得字字真切

网友:
撸主说八轴 电机二百到三百多  肯定是说的单个电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