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机启动慢对飞行有影响吗?

楼主(2017-02-23):
我是刚入魔的小白,自己组了个qav280的穿越机,但启动的时候有一个电机在低油门下不转,加大油门后也能正常起飞,其他三个电机正常,请问这样对飞行有影响吗?有没有隐患?
付一个炸机照。

网友A:
有影响的,你自己做一个一拖四的插头,用个接收机把电调油门统一矫正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小鸡也一样,但这应该是飞控试图自稳造成的

网友:
这个装配也不合理

网友:
gps拆了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影响的,你自己做一个一拖四的插头,用个接收机把电调油门统一矫正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我买的时候是四个乐天电调和分电板让卖家帮我焊好后发来的,没用校准油门直接装上就能用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时候是四个乐天电调和分电板让卖家帮我焊好后发来的,没用校准油门直接装上就能用了,我也不知道怎 ...

你在参调软件下看看启动怠速差别大么?如果一致就没问题。电机转速不一样飞机飞起来费电,另外可能做激烈动作会不稳,炸鸡倒不至于

网友:
我也是个小白。。唉。这玩意要花时间精力

网友:
这个问题这么说吧,
1,这4个电调要做个统一的油门行程校准,如果有其它参数也要调一致,
2,是飞控相关参数要看下是否要调
3,电调是否要结合飞控进行油门校正,还有油门曲线,最大最小行程等,

网友:
几乎没有

网友:
这个不影响,是电调的起动怠速不一样引起的,正常飞行没事!

网友:
电调校准还是得做一下的

网友:
当然会有影响,即使飞起来了,也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出现故障,毕竟电机不同步,四个电调重新校准一下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