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方法将两个3s组成6s

楼主(2017-02-23):
突然想到的,因为计划组装大动力四旋翼,资金有限,所以脑洞开了。
首先需要两个参数几乎一模一样的3s电池,T插口的,然后是一个T头公插,及焊线工具。如图,简单直接。T头公插的作用是将两个电池串联,剩下的就成了电池的母插,正常装近飞机就可以了。要注意的是,电池的容量,内阻,c数应当一样,最好是达到组成成品电池的要求。我的一个是自组,一个是成品,同一家店买的,所以相差应该很小,由于没有相应的设备,所以没有测试,不过应该可以用,希望对模友们有帮助。

网友A:
看到花线了~

网友:
看一下就可以,我也不懂。哈哈哈

网友:
串起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花线了~

请忽略那个线,直接烧断,再也不敢用了

网友(点评):
为什么烧,线太细么。

网友:
看你那个线估计秒秒钟报废的节奏。。

网友:
不太可靠,因为t插本来就接触不可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忽略那个线,直接烧断,再也不敢用了

花线最大电流顶多10A。过了这个值就直接冒烟……

网友:
LZ能不能用文字详细说一下?光看图还是不太明白。谢谢!

网友:
建议用两块品牌。放电倍率。使用时间都近似的电池。然后最少你也换个12AWG的线吧

网友:
看看最终的结果如何?

网友:
不管怎么样,发现T插可以级联,

网友:
对了,级联后接触电阻也不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线最大电流顶多10A。过了这个值就直接冒烟……

对,一次就是装了试飞,直接冒烟烧断,幸好只有一米高

网友:
建议把T头换了,用久了会接触不良..............

网友:
不错不错好主意啊!!!666

网友:
顶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
手动焊有电阻变化吧

网友(2017-05-01):
组电池有一定危险

网友:
这种方法是可行,但是LZ要注意两组电池的容量要相等 才能这样做!!!要不然其中一组电肯定要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