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帮忙看下

楼主(2017-02-23):
用手指按电池表面就会有点凹进去,这算是怀孕了吗?

网友:
不算,聚合物本身是软的,从侧面看是弧状不是平的基本就怀上了。。。。

网友A:
看内阻,如果没有专门仪器,你看看充放,如果同样电流放电有一节电池放电过快,就有问题了。

网友B:
用手指按压电池表有点凹进去,不算怀孕,只有电池表面包膜鼓胀,手指按压表面还能回复反弹出来,说明电池内产生了不希望有的气体,即电池内部反应发生变异,这气体不会再还原回去,所以会一直鼓胀,一般是不能再用了,像你的电池,从照片看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内阻,如果没有专门仪器,你看看充放,如果同样电流放电有一节电池放电过快,就有问题了。

我有一节过快了,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内阻,如果没有专门仪器,你看看充放,如果同样电流放电有一节电池放电过快,就有问题了。

三块的电压差不多,就算放电了电压也是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手指按压电池表有点凹进去,不算怀孕,只有电池表面包膜鼓胀,手指按压表面还能回复反弹出来,说明电池内 ...

哦,谢谢。那就可以继续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节过快了,怎么办

没办法了,把那个电芯拆了降低一级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块的电压差不多,就算放电了电压也是差不多的

那就还能用,你如果还不放心,就在自己房间先开大电流测试个10分钟。我有个电池也这样,鼓了点,后面用了一段时间后有一节电池放电差就开始明显了,估计你这也是先兆。每次用都检查下就对了

网友:
基本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