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 断电一会再上电,就提示罗盘未校准

楼主(2017-02-23):
请教各位,我的P9X飞控,最近有问题,罗盘校准后,断电几分钟,再上电就提示罗盘未校准,是不是罗盘数据保存的丢了?这个数据用什么保存的?是GPS上面的电池还是飞控板上面有电池保存的?

网友:
我还没玩过。帮不了你的忙

网友:
还是你校准的问题,

网友:
罗盘正常校准值是多少?断电丢数据,可以换一下里面的电池,还不行就是有问题了

楼主:
今天刚搞好,是罗盘插座的一个脚脱焊了,焊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