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 数传和osd无法共用

楼主(2017-02-23):
pix飞控刷的固定翼固件 问题来了数传和osd无法共用osd插telem1 数传插telem2 那么数传无法工作  两者调换一下osd又不工作  固件换过 3.2  和3.6  都试过还是一样  到全部参数里把sr1和sr2也修改成一样 现在实在是想不出问题出在哪里了  还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把osd的tx断开不要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osd的tx断开不要接

tx线本来就没接的  就接rx和地线两根

网友:
没用过pix不过我apm是把数传和osd的rx并联在一起插一个端口的。有个bug就是因为osd的tx没接,必须地面站连上以后osd数据才有更新

网友A:
引用 楼主:
tx线本来就没接的  就接rx和地线两根

地面站点击那个开启遥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点击那个开启遥测试一下

开启摇测过了,我怀疑是飞控上有一个端口坏了

网友(2017-04-25):
OSD 接第一个接口   数传接第二个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