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不知道怎么控制云台和相机快门

楼主(2017-02-23):
不知道怎么控制云台和相机快门 云台,遥控器 作者:勺子先生 8960 请教你一个问题,我现在也在准备装云台和相机,我知道遥控器怎么控制云台,但我不知道遥控器怎么控制拍照功能,可以给我指点一下吗,谢谢啦

网友:
顶,坐等答案

网友A:
遥控器至少8个通道,坐台占用两个到三个通道,遥控拍照需要自己动手装一根快门线

网友:
哪个相机有哪个的视频教学   去找找喽

网友:
买个快门线

网友:
看相机支不支持快门线

网友B:
现在只有狗好像可以控制要板子支持的,我现在用小蚁,控制是改的蓝牙遥控器接在10通上,扳一下是控制快门,长扳住是控制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至少8个通道,坐台占用两个到三个通道,遥控拍照需要自己动手装一根快门线

嗯,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只有狗好像可以控制要板子支持的,我现在用小蚁,控制是改的蓝牙遥控器接在10通上,扳一下是控制快门, ...

好的,谢谢

网友:
基础知识有待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