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爆的Dshot,可惜不是每种飞控都原生支持(持续更新)

楼主(2017-02-23):
最近Dshot电调火爆至极,各个厂家纷纷发布或更新自己的产品,模友们也各显其能,刷固件,拆电容。。。
从BF3.1版固件开始,各种飞控也纷纷增加了支持Dshot不同速率的选项,可惜不是每种飞控都是原生支持Dshot的。
官网原文,部分译文如下:
Flight Controllers Tested to Support Dshot on Betaflight 3.1 without Mods or remapping:(经测试只需刷写BF3.1固件,不需要硬件改动和重新定义接口就支持Dshot的飞控列表)
  • AIORACERF3
  • Airbot F3 (SPRACINGF3)
  • ALIENFLIGHTF3
  • BETAFLIGHTF3
  • BLUEJAYF4
  • BrainFPV RE1 (needs build from BrainFPV repo)
  • Colibri Race v2.0 (build #722)
  • Dodo (RMDO)
  • Dodo (SPRACINGF3)
  • DTFc - Build #389 - working on the bench
  • DTFC (DOGE) (build 682)
  • FLIP32F4
  • FURY F3
  • FURY F4
  • HGLRC AIO F3 v3 (SPRACINGF3) - works with build #739. Build #740 Arms but no response.
  • IMPULSERCF3
  • KISSFC
    Note from sskaug: KISS FCs use a resistor to drive the throttle signal high (pull-up). So it is quite sensitive to capacitance on the ESC signal.
  • LUX_RACE
  • LUXV2_RACE
  • MRM Mantis F3 (SPRACINGF3) - Dshot300
  • OMNIBUS (What about Omnibus F4? Are F3 & F4 the same thing with different processor?)
  • OMNIBUSPRO (Blheli Configurator Hangs on read in 3.1, failed flash in 3.01)
  • RACEBASE FC
  • REVO (and clones)
  • Rotorgeeks RG SSD
  • SIRINFPV
  • SOULF4 - (SOULF4) build #734 (beeper not working) - works with REVO.hex
  • SPRacingF3 (Acro/Deluxe) - Spektrum Sat now working. PPM now working since build #713.
  • SPRacingF3NEO - Full hardware support on all the standard motor outputs - tested by the designer of the board.
  • YuPi F4
  • X-Racer V2.1 (SPRACINGF3 #670)
  • X-Racer F303 (X_RACERSPI) -
很庆幸,我们最常用的SPRacing F3,(以及以此飞控为基础升级出来的SPR F4)无论简版还是高级版都可以直接刷固件支持Dshot电调  ,看到这儿大伙就可以放心了。

遗憾的是列表中没有找到SPRacing F3 EVO(这个飞控支持高达32G的SD卡来存储blackbox数据,对于调整PID,提高飞行技术相当关键,相信很多朋友都在用)和PIKO BLX(此飞控自带分电板,5V BEC,支持2-6S,安装孔距仅为20*20毫米,乃微型室内无刷穿越机的不二选择啊)曾经红遍天下的CC3D和NAZE32各个版本同样由于处理器过于落后,面对Dshot也无法继续支持下去了(哥儿们换飞控吧,现在谁还玩儿F1控啊,人家openpilot官方两年前就不更新了。。。)Components that will NOT likely ever work:不会再支持Dshot的板子和元件
  • Naze32 and clones NAZE32及其克隆版
  • All FCs with STM32F1 processor所有使用STM32F1处理器的飞控
  • All ESCs that can not run BLHeli_S firmware (except KISS24A)所有不运行BLHeli_S 固件的电调(KISS24A除外)

同时根据官网提供的方法,通过硬件修改和CLI命令对飞控的接口进行定义(require hardware mods and re-mapping pins with the Resource command)很多飞控也可以继续支持Dshot,其中很幸运的是SPRacing F3 EVO和Piko Blx飞控仅仅需要在CLI中更改pin定义,马达重新焊接一下就搞定了!
原文,译文如下:
General instructions for re-mapping pins:(通用的pin接口定义修改指引,基础原理)
1- All FCs that require using the FC's PPM input pin as a motor output therefore can NOT use a PPM RX. Any of the Serial RXs that use a UART do work. Set-up Serial RX normally as needed for the FC board.
1-所有飞控需要占用PPM信号接收通道作为马达的输出通道,从而PPM遥控方式就不能使用了,任何使用UART接口的Serial RXs串行接受方式照常工作并在飞控中正常设置即可)
2- Check pins for the FC board below on which STM32 pins need to be re-mapped. It is a Good Idea to first type in the CLI:
resource
resource list
and copy/paste these into a Text file and save for reference of the Default pin Mappings.
这一条很重要,建议仔细阅读并认真执行
2-查看要升级改造的飞控原有的接口布局和功能,最好的方式是使用CLI命令:
resource
resource list
把得到的结果剪切并粘贴到一个纯文本文件中加以保存,以备将来可以恢复为默认设置。(单纯刷固件是不能更改回CLI命令执行的设置的)

3- In the config tab select OneShot(42 or 125). Click Save. Leave this select until pins are re-mapped.
3-在config设置中选取oneshot电调协议,42或125均可,记得点save and reboot保存,待修改好pin口后就可用变更此项设置了。

4- In the CLI type (x = motor #, yyy = STM32 pin #):
resource ppm none
resource motor x yyy
save
4-在CLI中输入(X 一位数字,代表马达序号;YYY 三位英数,代表STM32 pin口序号)。此条就是最终执行的CLI命令了
resource ppm none            这是终止原飞控ppm接口的功能
resource motor X YYY        这就是重新定义马达输出口为原来的ppm通道口
save                                最后记得输入save保存新设置

5- Now select the DSHOT protocol of your choice.
5-新设置的飞控就可以选择Dshot电调了,根据你的电调把oneshot改成对应的速率,爽飞吧!
SPR F3 EVO和 PIKO BLX飞控的改造方法将在后续更新,敬请关注。译文是纯粹根据自己的理解而翻的,如有误导敬请谅解,造成损失概不负责

楼主:
这几天一直忙于琐事没有及时更新,实在抱歉
我还发现沙发和板凳虽然被我占上,可是我怎么不能编辑了呢,是因为时间过了吗?
只好在这里回复,来更新F3 EVO的实操改造过程了。先说一个好消息,F3 EVO改造中不占用ppm通道,原则上ppm遥控方式还是可以使用的,我是用的SBUS,请自行验证一下吧。
1、首先按照官网指导用resource和resource list命令查看并备份原端口的分配:(颜色部分是电脑回应的屏显,输入命令时不带开头的#,下同)
# resource
resource BEEPER 1 C15
resource MOTOR 1 A00
resource MOTOR 2 A01
resource MOTOR 3 A02
resource MOTOR 4 A03
resource MOTOR 5 A06
resource MOTOR 6 A07
resource MOTOR 7 B00
resource MOTOR 8 B01
resource MOTOR 9 B10
resource MOTOR 10 B11
resource PPM 1 A15
resource LED_STRIP 1 A08

# resource list
IO
A00: MOTOR 1
A01: MOTOR 2
A02: MOTOR 3
A03: MOTOR 4
A04: ADC_BATT
A05: FREE
A06: FREE
A07: FREE
A08: LED_STRIP
A09: FREE
A10: FREE
A11: FREE
A12: FREE
A13: FREE
A14: FREE
A15: SERIAL_RX 2
B00: FREE
B01: FREE
B02: FREE
B03: SPI_SCK 1
B04: SPI_MISO 1
B05: SPI_MOSI 1
B06: I2C_SCL 1
B07: I2C_SDA 1
B08: LED 1
B09: MPU_CS
B10: FREE
B11: FREE
B12: SDCARD_CS
B13: SPI_SCK 2
B14: SPI_MISO 2
B15: SPI_MOSI 2
C13: MPU_EXTI
C14: SDCARD_DETECT
C15: BEEPER
F00: FREE
F01: FREE
F04: FREE

DMA:
DMA1 Channel 1: FREE
DMA1 Channel 2: LED_STRIP
DMA1 Channel 3: FREE
DMA1 Channel 4: FREE
DMA1 Channel 5: SDCARD
DMA1 Channel 6: FREE
DMA1 Channel 7: FREE
DMA2 Channel 1: ADC
DMA2 Channel 2: FREE
DMA2 Channel 3: FREE
DMA2 Channel 4: FREE
DMA2 Channel 5: FREE

2、打开BF connfigurator 把电调通讯协议改为Oneshot125或者42,我选了125。记得点save and reboot 保存设置。
3、在飞控上,把原来的4号电调信号线从4号口拆下焊接到5号口。
4、在BF configurator中的CLI模式输入命令,终止原5号马达的分配,重新设置4号马达到原来的5号位。
# resource motor 5 none
Freed

# resource motor 4 A06
A06 set

5、据官方解释F3 EVO飞控进行Dshot通讯中,DMA数据通讯会与2、3号马达冲突。于是只能暂时关闭SD卡槽(以后就没有黑匣子数据看了,希望将来的能修正)。同样用resource命令:
# set sdcard_dma=off
sdcard_dma set to OFF

6、最后回到BF configurator中把电调修改为你对应的Dshot速率,保存并重启。就全部完成了

听上去挺啰嗦其实就一个动作,三条命令。先设置oneshot125,改焊线路,输入三条CLI,齐活!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若有误导概不负责。

网友:
只要stm的单片机带USART/UART接口双通就可以支持数字协议,意法半导体在F205及以上M4和2015年推出的F746芯片上都早已集成。甚至cortex-m7已经具备了L1指令缓存。数字协议已成发展趋势,单片机已经不是单纯的嵌入必需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明天吧,今天太晚了。明天白天我先用自己主板的做个实践,改成功了就来详细介绍心得 ...

好的  不急,我都还没有升级,请务必详细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验证了,我新组装的用F3 EVO的,Dshot四号电机不工作。。。。resource和resource list 都只要一次就列 ...

据说是怕你们超过2k,限制了?   这个要怎么改?

网友:
SPR F3 EVO 后出的飞控反而不支持,不大可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F3EVO之类的F3也支持dshot只是要把电机脚位挪一个到led焊盘上而已..包括现在所有的F4
都需要把电机位挪一个 ...

哦,是不是理解成舵机输出只能三路Dshot,另外要定义一个串口针脚输出Dshot?
另外这位仁兄能不能给我等小白建议一下,Dshot对于操控有明显提升么。

网友:
我是先刷3.1.5飞了一周,感觉有点区别。因为jushua说可以looptime可以不考虑PID峰值,cpu负载高没事。就试试双8k飞了几天,飞机滑了很多。另外一块F3只能刷到双4k,有一点木木的。
其实oneshot125可以运行在3到3.5kHz频率,在3.0.1版本下面我用过,没问题。但是3.1.5固件限制了低速电调的looptime(尼玛oneshot125变低速电调了)最高只能到2kHz,你写3000进去,还是只有2000。。。
按我第三个图的设置修改或者用CLi命令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验证了,我新组装的用F3 EVO的,Dshot四号电机不工作。。。。resource和resource list 都只要一次就列 ...

resource命令好用,我也是小蜜蜂20A(因为便宜。。。)据说可以改造成Dshot,还没来得及查资料弄。

网友B:
楼主翻译的挺好,就是不知道resource命令是用一次,还是要用四次?

我有一块在用的F3 EVO,我刚才插上去看了一下,发现有Dshot协议,因为手上没有Dshot电调,所以不能验证是不是能工作……

然后还有个惊喜是,F3 EVO 刷了3.1.5固件以后,禁用加速度计,可以开到 双8K……CPU占用率是29%,稍高,不过飞行中随便暴力一点,都很正常,飞控没有抽风。
看来双8K不是F4的专利了哦。

另外这个3.1.5 也有个问题,就是选用oneshot125以后,在CLi里面看,motorPWM值只有400Hz,只有强制要求Motor PWM 运行在2kHz才行,实际使用能听出区别来。

网友C:
F3EVO之类的F3也支持dshot只是要把电机脚位挪一个到led焊盘上而已..包括现在所有的F4
都需要把电机位挪一个到led之类的位置上然后再cli里面设置一下就可以安安心心的dsho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是怕你们超过2k,限制了?   这个要怎么改?

兄弟,明天吧,今天太晚了。明天白天我先用自己主板的做个实践,改成功了就来详细介绍心得

楼主:
占楼,更新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翻译的挺好,就是不知道resource命令是用一次,还是要用四次?

不用验证了,我新组装的用F3 EVO的,Dshot四号电机不工作。。。。resource和resource list 都只要一次就列出所有设置了,你可以随便找个飞控实验一下。
关于oneshot125电机问题,我也是今天看见黑盒子数据采注意到了,我的是480 HZ,用的小蜜蜂20A,只支持one shot125,运行起来还算正常(在不知情的状态下飞了半个月了

网友:
原来这样啊 不错不错

网友:
真是难得给力的帖子啊

网友:
新版本固件支持

网友:
航拍机表示路过

网友:
不清楚啊

网友D:
我只知道我的飞盈佳乐BLS可以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知道我的飞盈佳乐BLS可以哈哈

好哇,它是采用的SPR F3飞控和BLS固件的电调,刚好都直接支持新协议,你省事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是不是理解成舵机输出只能三路Dshot,另外要定义一个串口针脚输出Dshot?
另外这位仁兄能不能给我等 ...

其实是和硬件timer有关...dshot必须用到timer  但是现在的F3evo布局和f4 有冲突..
建议的话...硬件设备 软件协议 新技术都是辅助..真想玩的好..练好自己的技术
不要做设备党.也没必要过分追求设备或者大神装备

网友:
嗯嗯对对,说的在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是和硬件timer有关...dshot必须用到timer  但是现在的F3evo布局和f4 有冲突..
建议的话...硬件设备  ...

有道理,赞同不追求设备。但是Dshot革命性更新技术,还是要跟上的,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毕竟不是一个概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哇,它是采用的SPR F3飞控和BLS固件的电调,刚好都直接支持新协议,你省事儿了

哈哈 对的

楼主:
今天实测成功改造了自己的一块F3 EVO,晚上到家认真更新过程,敬请关注!

网友:
长江后浪推前浪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实测成功改造了自己的一块F3 EVO,晚上到家认真更新过程,敬请关注!

Dshot 后 motorPWM改多少好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翻译的挺好,就是不知道resource命令是用一次,还是要用四次?

加速度计具体是作用于哪个功能的?

网友:
我的f4可以开Dshot,不用改pin定义就可以用啊,还有就是从cli里面看电调频率还是480hz,对电调性能有影响吗?能否发挥出Dshot的效果?需要改吗?改成多少合适?

楼主:
用get motor_pwm_rate查看设置
用set motor_pwm_rate = xxxxx来设置
我的目前是16000赫兹:
CLI

# get motor_pwm_rate
motor_pwm_rate = 16000
Allowed range: 200 - 32000

# set motor_pwm_rate=16000
motor_pwm_rate set to 16000
#
官方关于motor pwm rate是这样注释的:
Output frequency (in Hz) for motor pins. Defaults are 400Hz for motor. If setting above 500Hz, will switch to brushed (direct drive) motors mode. For example, setting to 8000 will use brushed mode at 8kHz switching frequency. Up to 32kHz is supported. Default is 16000 for boards with brushed motors. Note, that in brushed mode, minthrottle is offset to zero. For brushed mode, set max_throttle to 2000.
是马达端口的输出频率,单位赫兹。默认400,如果设置高于500则切换为有刷马达模式(直驱),例如设为8000。最高支持32000赫兹(最低200)。对于支持有刷电机的主板默认值为16000(这句我有点儿犯懵,可是我的板子就是这个默认值)注意,在有刷模式中最小油门将被重设为0。对于有刷模式要把最大油门设置为2000(最后这句印证目前市售有刷飞控要改设置)。

具体说最理想的设置是多少,我也是新手,真不知道,咱们大家一起研究吧。

网友B:
腻害,拿到Dshot电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腻害,拿到Dshot电调试试

对于我这个新手,啥电调速率好像都差不多,不过,声音真好听,跟大神们飞的时候的声音一样……

网友:
Dshot在configurator里面貌似设置不了频率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于我这个新手,啥电调速率好像都差不多,不过,声音真好听,跟大神们飞的时候的声音一样……

是的是的,这我感受很深,操控或者看回放好像不明显,但是声音那个柔顺啊,所以肯定有提高吧,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是的,这我感受很深,操控或者看回放好像不明显,但是声音那个柔顺啊,所以肯定有提高吧,哈哈哈

必须有提升啊,反正咱们出去飞上天,从声音到外形,一般人是看不出门道儿了      这波装逼应该是满分了吧

网友:
嗷大喵版~双发空客A330设计到首飞 收获成功的喜悦
http://www.moz8.com/thread-86099-1-1.html?x=28139

2017最强手抛机改30涵道动力~嗷大喵版-多图更详细
http://www.moz8.com/thread-84411-1-1.html?x=28139

双动力F22开箱、’装机、同自制F22板机对比,图多慎.....
http://www.moz8.com/thread-83386-1-1.html?x=28139

论坛双动力F22开箱装机,暨试飞测试视频
http://www.moz8.com/thread-83489-1-1.html?x=28139

FT011暴改3650电机
http://www.moz8.com/thread-82890-1-1.html?x=28139

魔术板材料自制快艇
http://www.moz8.com/thread-82891-1-1.html?x=28139

自制完美fpv一体屏幕,从此告别牵线烦恼
http://www.moz8.com/thread-63829-1-1.html?x=28139

网友:
看着不错,为兄弟帮顶了!

网友:
黑蚁飞塔F4路过

网友E:
牛逼技术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牛逼技术贴!!

过奖过奖啦,分享一下而已,能帮助到大家就好!

网友F:
今天弄了一天piko dshot都不行,幸好看到你的帖子。谢谢

楼主(2017-03-25):
引用 网友F:
今天弄了一天piko dshot都不行,幸好看到你的帖子。谢谢

piko 有个要注意的地方,就是改造完了要通过飞控连接用BLH suite调整电调时还要恢复到原来的电机分配,所以推荐你在完成改造后,引一条跳线联通ppm 和ESC1信号,如图所示。这样就不用焊来焊去的了。
改造中有困难我愿意随时提供帮助

网友:
昨晚把好盈的xrotor 35A BLS(老款的,默认没有DSHOT 600)BLS升级到16.6,就可以支持Dshot了
但有个小问题,DSHOT 300一切正常,Dshot 600时,中油门以上会间歇性的转速不稳,看rcmodel上也有人说了这样的问题,顺便email给好盈的售后了,看他们怎么回复
飞控是F3+betaflight最新版

网友G:
请教一下,飞盈佳乐 的 390塔 能用Dshot吗?不知道他的电调层是否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飞盈佳乐 的 390塔 能用Dshot吗?不知道他的电调层是否支持。

我没有390塔,不过淘宝上有他的资料。很遗憾,飞盈佳乐390塔的电调是BLHELI固件,不支持Dshot。支持ONEshot125,ONEshot 42,multish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