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kv值

楼主(2017-02-24):
比如朗宇2216的电机有好多种不同的kv值     要怎么搭配浆和固定翼的类型??

网友:
一般卖电机页面都会有不同kv值的配桨说明,以及拉力说明,根据飞机的重量和翼展来配

网友:
尽量推重比在1:1就能正常飞行

网友:
低值大浆

网友:
论坛里面都有说

网友:
kV值越高,桨越小,转速越高

网友:
KV值低用大桨,KV值高用小桨
已你2216电机举例1250kv用9060桨,1400用8寸桨

网友:
kv大的 用小桨 反扭小

网友:
看你用多大的桨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