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分析apm飞行日志

楼主(2017-02-24):
机架:三轴
电机:jfrc 2810 900kv
螺旋桨:1047
电池:4s 2200mah
飞控:权盛apm2.8

网友:
日志怎么导出来?

网友:
下载为什么还要牛币

网友:
是共振吗

楼主:
我看得一头雾水,突然就掉下来了,如果是共振,它应该抖动乱飞啊

网友:
我也不懂。顶一个

网友:
我也不懂。帮你顶一个。

网友:
2810,900kv好像可以上11寸奖,效率高点

楼主:
对不住,不知道怎么下载还要牛币,不能改掉吗

网友:
呃?现在下载都要收取牛逼。。。。我累个去
哥们,打到了自动模式了飞航线了,GPS起飞星数都不满6星啊,故障报错是气压计检查下apm气压计上面有么有贴海绵,气压计不能保护在紫外线很容易失去定高能力。

网友:
怎么分析之法

楼主:
多谢猫总!gps只有6星?我起飞前检查过7个以上,权盛apm气压计都有海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