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距内飞FPV

楼主(2017-02-24):
因为只有CC3D的飞控 没有GPS,就是简单的自稳模式,想用大胖子在2公里以内飞,感觉一下家乡的美好风景,请各位给个见议,这个方法可行么???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我以前用探险者飞一公里,结果丢了。就是没飞控。

网友A:
我以前用探险者的一公里结果丢了。

网友:
遥控器要增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用探险者的一公里结果丢了。

我是打算这样想的,在2公里以内飞行,反正对地形熟悉,能找到回家的地点就行了,在空中能稳飞机的姿态就OK了........

楼主:
遥控肯定要增程的,就简单的上天就行了............

网友B:
用那个umini飞控,带返航,小而且基本不用设置,丢出去,自己回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遥控肯定要增程的,就简单的上天就行了............

反正这么干不可靠 谁丢过谁知道!

就算你熟悉环境,你考虑过风速、人为影响等因素了没有?
我的一架FPV机就因为飞的高了点,高层风比较大,姿态晃,辨认不清位置,等搞清楚后已经在下风1公里之外了,飞不回来只能坠机,被别人捡跑了。

网友:
你这不算视距内好不,我视距内的都是随时可以抬头看到飞机并且目视操作的距离内飞,连飞控都不需要装,图传是穿越机上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那个umini飞控,带返航,小而且基本不用设置,丢出去,自己回来

是那个U22飞控么 不用电脑调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这么干不可靠 谁丢过谁知道!

就算你熟悉环境,你考虑过风速、人为影响等因素了没有?

好吧

网友:
超视距还是上能自动返航的配置吧,风险太高

网友:
我以前用探险者的一公里结果丢了

网友:
有钱去升级一下装备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那个U22飞控么 不用电脑调参吧

是u-mini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打算这样想的,在2公里以内飞行,反正对地形熟悉,能找到回家的地点就行了,在空中能稳飞机的姿态就O ...

飞到天上就晕头转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肯定要增程的,就简单的上天就行了............

几百米没多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