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7xⅡ的遥控第5或6通能改6种模式控制吗

楼主(2017-02-24):
我想用kds-7xⅡ的遥控控制6种模式输出,第5或6通道改6种模式,可是这两个通道不是比例通道,只是开关通道。哪位大神能告诉一下!

网友:
帮顶喽 不懂帮顶喽

网友A:
6种模式必须是一个两段一个三段开关混控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6种模式必须是一个两段一个三段开关混控才行

我就是用两个开关和一些电阻做的,但是不行,拨动开关地面站模式里面没反映,只有最高和最低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