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锂电池点焊机 [转帖]

楼主(2017-02-24):
看了作者的帖子,我本想DIY一个发现成本太贵了,我把我搜集的低成本的的方案后面发出来供大家参考。

后面有连接

DIY方案:微波炉变压器一只,0.4X30mm铜带4米(变压器次级),控制板1块,3X20mm铜排20CM(输出电极),0.2X200X200mm铜皮一块(没有合适的成品, 买来自己切割成铜皮连接铜排用)以及淘汰的500VA稳压器一个,主要是看中了它的外壳挺适合做点焊机机箱,以上是点焊机主机部分。

另外买了35平裸铜缆2米,8X20X150mm紫铜排2块,小电钻铜夹头2套,外径12内径9mm黄铜管半米,6X100mm氧化铝铜电极一根,3x80mm氧化铝铜电极2根,推拉式快速夹具一个,这些是制作手持式点焊笔和大功率固定式点焊头的材料,目前已经搞好了点焊机主机和手持式点焊笔,后面有时间把固定式点焊头做好了再更新。
下面是制作过程:
0.4X30mm铜带剪成1米一条,共4条叠成一条做变压器次级。我的微波炉变压器次级窗口13mmX35mm左右,用30mm宽的铜带是最合适的,开始考虑过用铜编织线,请教过高人后得知编织线比较松散,也偏厚,如果截面积达到50平是没办法绕4圈的,圈数少了电压就不够,因此抛弃了这个想法,4条铜带叠起来48平,一般使用足够了。然后裁一截3X20mm的铜排,在铜排一头开两条30mm长的槽,每两条铜带为一组分别卡在槽中,然后上锡焊接,开两条槽主要是考虑能增加接触面积,同时也起到分流作用,降低接触电阻。为了保险,我又在铜带和铜排上打了几个孔,然后用小段铜线当铆钉铆了一下,确保牢固。

连接好后不能直接用,需要做下绝缘。我用高温胶带在叠好的铜带两边都粘了一下,胶带在铜带边缘有2、3mm的延出,加上次级窗口有单独的绝缘层,相邻的绕组不会碰到一起。高温胶带有足够强度和耐温性,能确保次级的绝缘。

买来的微波炉变压器店家已经帮忙去掉了高压次级,省了不少事,直接就能绕制了。铜带比较硬,但是还是可以接受,穿过窗口后在已经绕制的地方压上木垫用锤子敲实,不能使蛮劲,免得破坏了绝缘层。

绕好后简单测试一下看是不是输出正常,我的万用表感觉不是太准,4圈电压3.2V,静态功耗80W左右,这个还行。通电运行了几分钟,初级线圈温温的,自觉绕的还算满意。
这个看着还行
好了,现在该把变压器安家了。把旧稳压器掏空内脏,然后在前面板钻孔装上控制板,在原来的前置输出插座上开孔装输出铜排,在底板上钻孔装上主变压器和控制板电源用的辅助变压器。

粗试了下输出,用1.5KW的电炉丝2根并联,接在输出铜排上,瞬间就烧红熔断了

点焊机主机完成,下面来做点焊笔。
材料是外径12内径9mm, 长9厘米的黄铜管2根,小电钻铜夹头2套,35平裸铜线1米,裁成0.5米2段,线鼻子2个,热缩管若干

铜夹头方便更换点焊针,所以就选它,基本想法就是把铜夹头塞进黄铜管然后固定住,加上铜线,再给铜线压上线鼻,就成了简单的点焊笔。

铜夹头后段11mm长,直径9.38mm,中空的小孔是2.35mm,第一步是先把中心的圆孔用电钻扩大到4mm, 方便点焊针通过。黄铜管内径是9mm,要解决黄铜管内径比夹头稍小的问题。我是这样处理的,先在黄铜管两端开约1CM深的对开槽,开槽后铜管内径伸缩度能扩大,一头塞夹头,另一头装线。然后用电磨打磨铜管内壁,打磨有2个目的,一是装夹头的一端多打磨一层,让内径接近9.38mm,便于装夹头,另一个目的就是去掉铜管内部的氧化层,使接触良好。打磨差不多后,把铜夹头用力压入黄铜管内,如下图:

手工打磨比较粗糙,很难保证夹头和铜管内壁完全闭合,所以我在两条槽内堆焊锡填满,一方面能固定住夹头,另一方面能增加接触面积,减少电阻,完成后就是下面这样子

稍加打磨后就开始塞线,线径只比黄铜管内径稍小点,因为是裸铜线,不是太好塞入,配合小螺丝刀慢慢挤入大概3CM长就行了,为了保证接触良好以及有足够机械结合强度,我在黄铜管塞线开口处拧了一个小自攻螺丝加以固定。然后再压好线鼻子。

点焊笔的基本形状已经出来了,下面来做绝缘,我直接用12mm的热缩管把线以及黄铜管套上,铜夹头的螺帽也必须处理,同样剪一段热缩管给它套上,然后在煤气灶上烤一下就好了。

目前看起来点焊笔还像那么回事
下面开始测试,找了个废开关电源外壳以及一根镍带,电流调节到大概80%的样子,时间开始调的0.1S左右,点焊了2次有点烧糊的感觉,把时间调成0.05s再试就挺好了。
目前看着还行,手持式点焊笔不能焊接比较厚的东西,以后有时间再用6mm氧化铝铜电极做个粗点的焊头
最后来一张全家福

低成本点焊机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需要胆大心细。

网友:
好帖,必须支持一下!花了牛币没下载成功?怎么解决?

网友:
楼主,可以加你微信或qq吗,请教一下具体怎么做

网友:
厉害啊,这也能做

厉害啊,这也能做

厉害啊,这也能做

厉害啊,这也能做

网友:
好帖,必须支持一下!

网友:
无为智能

楼主:
这个帖子介绍的是变压器原理。最后面的附件里有电容点焊机的原理图以及材料,成本很低。

网友A:
厉害啊,这也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啊,这也能做

这个简单反而贵了,光铜片都不少钱。做下来反而电容的方案便宜。

网友:
看着挺不错.是来学些的

网友B:
我也试过。。可惜没合适的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试过。。可惜没合适的变压器

附件里的是电容原理图,比较便宜只用mos管加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数码之家的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件里的是电容原理图,比较便宜只用mos管加电容就可以了

不错不错 有空去看看

网友:
刚做了一个200成本不到 16平方焊把线微波炉变压器做的

网友:
技术人员啊

网友:
还有啥子你不会做的?! 我艹

网友:
厉害了,这个都能做

网友:
以前我也做过

网友:
看着挺牛的

网友:
是不是看了无为只能学的

网友:
厉害了,会玩啥都喜欢尝试

网友(2017-04-30):
顶一下不错的设计dddddddddddd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