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做航测的运动相机

楼主(2017-02-24):
各位大神好,本人需要找一款运动相机搭载到猛禽360去拍照,要求照片无畸变,最好是可以用PIX飞控激发,如果不可以被飞控激发需要自动间隔1秒拍照。请各位见多识广的大神推荐一款合适的相机谢谢!

网友A:
运动相机 山狗 和鹰眼 gop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动相机 山狗 和鹰眼 gopro

均不合适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均不合适谢谢

可以改装兄弟

楼主:
求大神指点

网友B:
飞萤6s 电子快门。飞控控制自动拍照。。有无畸变

网友:
小米也可以吧!

网友C:
至少我知道鹰眼的飞莹Q6有pwm接口电子快门,有无畸变镜头版本。你说都不适合太草率了吧

网友:
现在的解算软件都支持鱼眼的,不用太过纠结

网友D:
你要用运动相机做航测?POS数据都没有做个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少我知道鹰眼的飞莹Q6有pwm接口电子快门,有无畸变镜头版本。你说都不适合太草率了吧 ...

你好,我是问过他们官网客服他们说不能用PIX激发我才说不合适的,我也买过回来,后来退了。请问能详细点告诉我如何用PIX去激发他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萤6s 电子快门。飞控控制自动拍照。。有无畸变

您意思是直接接PWM线上去连接飞控,就能拍照了?那详细参数设置呢?有没有相关的教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用运动相机做航测?POS数据都没有做个啥?

有的可以后期处理加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意思是直接接PWM线上去连接飞控,就能拍照了?那详细参数设置呢?有没有相关的教程呀? ...

APM 和PIX可以
其他不知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意思是直接接PWM线上去连接飞控,就能拍照了?那详细参数设置呢?有没有相关的教程呀? ...

那根快门线接到遥控一个两段开关通道,拨一次再拨回去就拍一张,这个动作怎么用飞控实现就需要你自己研究了,好像apm pix这类万金油的开源飞控都支持。其它飞控就看是不是适合航测的了。一般适合航测的都可以输出这个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 和PIX可以
其他不知道

感谢您的耐心解答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根快门线接到遥控一个两段开关通道,拨一次再拨回去就拍一张,这个动作怎么用飞控实现就需要你自己研究 ...

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