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250装好后有只电机特别慢,手一按就停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2-24):
好像其他电机转数也不同

网友:
校准电调

网友:
缺一相线圈吗,你换到别的电调试一下

网友A:
能飞得起来不?手按住停是电调的保护功能,自稳会导致电机转速不同,飞得起来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飞得起来不?手按住停是电调的保护功能,自稳会导致电机转速不同,飞得起来就没问题 ...

飞不起来,推一点油门就翻了,观察了下四个电机转速都不同,估计还是飞控问题

楼主:
遥控方向向右打的时候右下角3号电机直接停了,求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