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601接收,用CC3D mini 刷的CF,缺失第五通道,其余通...

楼主(2017-02-24):
请问一下大家有碰到过这个问题吗?我用CC3D mini 刷的CF,连接电脑什么的都可以,就是缺失了AUX1这个通道, 没法用开关解锁了,用通道解锁也没办法,其他4个通道都是正常的,我用的是华科尔601接收。接第五通道和第六通道都不行,控、接收和飞控没有问题(用OP固件时正常)。

网友:
The 8 pin RC_Input connector has the following pinouts when used in RX_PARALLEL_PWM mode

Pin        Function        Notes
1        Ground
2        +5V
3        Unused
4        CH1
5        CH2
6        CH3
7        CH4/Battery Voltage sensor        CH4 if battery voltage sensor is disabled
8        CH5/CH4        CH4 if battery voltage monitor is enabled

这是CF固件github上面的说明,应该是如果使能了电压测量,8脚是ch4,7脚是电压测量 如果没有使能电压测量 7脚是ch4 8脚是ch5。

不过这个也仅供参考,我发现和我当时刷的已经对不上了。

网友A:
接个舵机先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个舵机先试一下

试过的~接舵机正常,刷CC3D的OP固件的时候也是正常的....谢谢~

网友:
你去看看,遥控里的五通道开启没有

网友(2017-03-26):
看不懂 看不懂 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