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带罗盘的GPS可否靠近电池放置?

楼主(2017-02-24):
最近搞了个紧凑机架,为了下挂云台,就把电池绑在飞机顶部,可这样一来电池离gps就近了很多大概4cm,所以来问问各位模友,电池是否会影响gps,特别是罗盘?

网友:
应该不会

网友:
可以 但能远离就远离

网友:
电流通过,都会有磁场干扰

网友:
有屏蔽罩问题不大

网友:
GPS离飞控多远合适?有没有要求的?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2017-11-06):
高手啊,学习了,受益匪浅啊。顶起来!

网友:
会有,理论上各部件越分开越好,找根碳纤管支高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