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问题求助,飞机在地面站里乱跑怎么都校不准

楼主(2017-02-24):
求助泡泡老师和各位达人,pixhawk分别刷了3.2、3.3.3、3.4.5三个版本,按照泡泡老师的教程,一步步加速度计和罗盘、GPS校准顺利通过,模式、失控都正常,能正常解锁电机转动。可为什么在MP软件飞行数据中显示飞机会乱跑,三条线红黄线都没问题,就那根黑色(GPS追踪)在乱跑,感觉有些怕怕,是什么原因??求解??

网友:
gps没定位就乱跑

网友:
信号不好的原因吧

网友A:
gps卫星数太少 hdop太高 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卫星数太少 hdop太高 正常

已搜到7颗,还是太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搜到7颗,还是太少???

还有后半句 hdop太高

网友:
卫星飘移了

网友B:
7颗卫星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后半句 hdop太高

hdop   大神求解释 这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后半句 hdop太高

嗯,重新恶补一下。现在搜到9颗,hdop降到1.3,稳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7颗卫星比较少

重新找了位置,搜到9颗,hdop降到1.3

网友:
hdop是定位误差!一般飞行安全一点最好等差值到1.2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找了位置,搜到9颗,hdop降到1.3

hdop要在1.2以下,如果还是不行那就重新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