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2轴云台问题

楼主(2017-02-24):
飞越云台上的指示灯都是什么意义啊   百度搜不到,求大神给解释一下各种颜色的  谢谢了!!

网友A:
Y:黄灯,B:蓝灯,R:红灯,G:绿灯。
黄灯闪两下  初始化通过
黄灯常量  初始化中,请保持云台静止
黄灯灭蓝灯闪  连接接收机或调参软件(正常工作)
黄灯灭蓝灯常亮  接收机未连接(正常工作)
红灯亮  角度超限或工作异常
绿灯亮  电流过大保护,排除故障后请重新上电

网友:
飞越官网上有说明书和调参软件的,我才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Y:黄灯,B:蓝灯,R:红灯,G:绿灯。
黄灯闪两下  初始化通过
黄灯常量  初始化中,请保持云台静止

学习了

网友B:
下载个飞越的说明书不就知道了,去我的网盘下载个说明书就知道了。说明书太大,无法上传固件,传到网盘了

http://pan.baidu.com/s/1eRJLRR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个飞越的说明书不就知道了,去我的网盘下载个说明书就知道了。说明书太大,无法上传固件,传到网盘了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