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在失控保护和一键返航的时候放下脚架?

楼主(2017-02-25):
AT9遥控器,APM飞控,要安装电动脚架,怎么设置在失控保护和一键返航的时候放下脚架?  谢谢,谢谢。。

网友:
帮顶,坐等答案

网友:
单独控制。

网友:
你直接是把那个插到接收机不就可以了,返航的时候动一下开关不就可以了。

网友:
打下遥控器放下脚架的开关,再设置失控保护

网友:
设置混控 可编程混控

网友:
在失控设置里面 把失控保护以后控制脚架的通道打开

网友:
一键返航混控也事情好像是映射通道。。

网友:
没玩乐迪两个月了 换回天地飞和睿斯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