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成这样还有得救么?

楼主(2017-02-25):
信号进出的点都焊坏了,救得了么,迷你osd!i

网友:
铜皮皮好像都没有了。

网友A:
你看一看他那个线是往哪里走的?如果有可以飞线的地方,从那里飞一根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看他那个线是往哪里走的?如果有可以飞线的地方,从那里飞一根线试试。

看不到

网友B:
用电筒在背面照光,看连接焊点的铜线走向,不清楚可以参考淘宝购买链接里的图片,同时结合观察的情况用刀片在焊点靠芯片有铜线的方向轻微挂掉板子上的三防漆,用细小的漆包线飞线焊接连出来新的接头焊点。

网友:
应该可以吧

网友:
看看走线,用小的烙铁焊上

网友:
找相同点,可以焊的

网友:
没问题,扔了换,刮刮电路一样能用

网友:
刮掉走线上的漆,焊上后点了环氧胶固定

网友:
飞线可以救你,找到与焊坏的点相连的地方  飞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筒在背面照光,看连接焊点的铜线走向,不清楚可以参考淘宝购买链接里的图片,同时结合观察的情况用刀 ...

视频进出没有

网友:
焊成这样,也是厉害了。刮一刮,看看能不能飞线吧

网友:
只要能连线就有救

网友:
买块一样的,用万用表量就知道了

网友:
焊盘都焊飞了

网友:
还是飞线吧!稳当些

网友:
找准飞线,飞好用热熔胶固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