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新萌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7-02-25):
新手刚入坑买个一台无人机 机架S500 大疆的2312电机 大疆自锁浆 20A的好盈电调 APM2.8飞控 M8N的GPS FS-I6的控 5400毫安的电池 经过各种矫正组装好以后 现在起飞的时候会遇到侧翻的问题 用遥控器推杆对着侧翻方向反推的时候就可以平衡,只要机架离开了地面就不会再侧翻就能比较平稳的飞行。请问大佬这是什么一个情况?

网友A:
是偏还是测翻?起飞时往一边偏是正常的,一是离地面近,向下的风引起,另一个是地面不一定水平,你起飞后正常就是正常的

网友:
校准飞控喽

网友:
我用的p2飞控 出问题直接不让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偏还是测翻?起飞时往一边偏是正常的,一是离地面近,向下的风引起,另一个是地面不一定水平,你起飞后正 ...

你好 如果不用控及时调整的话就会翻机 这也是正常的么

网友:
应该是电机电调的一致性不好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如果不用控及时调整的话就会翻机 这也是正常的么

起来后能水平就算正常,不过你还是调整一下机器重心,静态时,手指提起飞机中心点,不平就改变飞机布局

网友:
路过,顶起来!新萌请教一个问题 无人机,电池,飞控,电调,电机 作者:我是初学者 70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