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 四通接收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7-02-25):
准备玩小飞机,所以为了减重,买了天地飞四通接收机。四通的图标上面所标识的针脚位置和正常的六通,七通上面,给大家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很容易弄错,导致插错,烧接收。。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一定注意,四通接收,面对标牌,最上面一行是负极插针。。
  标牌很容易误导,以为最下面负极。。
这个问题很多人都犯过错,很多导致烧接收。。厂家也一直不改善。。

下图把正确的插接方式已经直观展示给大家,不要犯错。

网友:
  有三根线的是电源线   白线靠接收器天线,插在接收器的三通道插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路过看看

以前六通道接收机 九通道接收机也插反过  不过没有烧  按道理插反是不会烧的  插反话  正极还是在中间 只是信号线和负极对换了

网友C:
插反应该是不会烧的

网友:
不错不错 很好很好

网友:
用过7通,插反烧坏,返厂维修费4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六通道接收机 九通道接收机也插反过  不过没有烧  按道理插反是不会烧的  插反话  正极还是在中间 只 ...

时间长了会烧,虽然不知道什么原理,但是时间长了舵机会发热变得很烫,我的襟翼以前有接反过,然后舵机烧了一个洞。可能是因为把信号级当地线然后电路什么什么的出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反应该是不会烧的

会烧,看你楼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反应该是不会烧的

会烧哦,看楼上

网友:
四通玩穿越 bb怎么破 好歹弄个6通啊

网友:
我也烧了一个, 自己换了 662K 貌似修好了,飞机炸了,回来测试不稳定。以后智能用再遥控车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