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飞模拟器&四轴侧偏

楼主(2017-02-25):
如图 我只推了油门
我用真机测试了,应该不是模拟器的问题
应该是遥控器设置不当
希望各位模有能帮忙支支招
萌新在此谢过各位了

网友:
遥控器设置不当,是不是微量调节打多了

网友:
微调的事,我的也是,用微调调好了!!!

网友:
同样用AT9,模拟器设置阶段把遥控设置为直升机,设置好后检查微调是否已经复位,然后重新校准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关机 校准开机摇杆校准一次

网友:
校准开机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