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禽360自动调参

楼主(2017-02-25):
这个pid值为什么这么大正常吗,好方
大概1.5kg
pix4
e310动力

网友:
难说,自动调参一次?

网友:
e305动力吧

网友:
这个参数应该就是自动调参出来的,建议把P值减小10%试试

网友:
多自动调参几次,看看数值变化

网友:
我的当时调完很抖,,

网友:
我的自动调参后数值也很抖,后来把 PIT 轴的值稍调小些,很稳。

网友:
据说效率越高的机器p值越低

网友:
15 13好像对自稳影响不大吧可以调小点 手感更好

网友:
路过帮你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