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ec一个可以给多个硬件供电吗

楼主(2017-02-25):
一个5v3A的UBEC可以同时给MINIOSD,和接收机,或者相机供电吗?给其中的两个同时供电是否可以?

网友:
年输出功率,负载不大就可以

网友A:
可以的,不过相机耗电厉害

网友B:
那要看多个设备的耗电量是否超过ubec的负载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不过相机耗电厉害

相机一般情况下不是可以录像一个多小时么,MINIOSD和接收机单独用一个ubec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要看多个设备的耗电量是否超过ubec的负载能力。

多谢回答

网友:
可以的吧

网友:
当然可以喽

网友C:
可以!没问题!相机有电池,没必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没问题!相机有电池,没必要吧!

我感觉理论上是可以的就是害怕电压不稳定,飞到天上后就危险了,所以请教大家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感觉理论上是可以的就是害怕电压不稳定,飞到天上后就危险了,所以请教大家一下

OSD和接收绝对没问题!相机估计就1A左右,你可以看下相机的充电器,应该不会超过1.5A,保险期间,如果相机充电器标称超过1.5A还是不要用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OSD和接收绝对没问题!相机估计就1A左右,你可以看下相机的充电器,应该不会超过1.5A,保险期间,如果相 ...

多谢回家就改一下,接收机之前是飞控供电的,电压才4.7左右。心里不踏实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家就改一下,接收机之前是飞控供电的,电压才4.7左右。心里不踏实阿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