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加apm总是低头

楼主(2017-02-26):
         我是飞控小白,不太会弄。有些问题请教下大家。
         开门见山,直接说问题。 在自稳模式下,飞翼一直低头,且向左偏,需要人为干涉才能平飞。
      手动飞的感觉是头稍重一点,但我觉得飞控也不至于这么点都不能帮我修正啊。
       我觉得是我飞控没校准好,所以在最后一次飞行中把飞控后面垫高了3度左右,发现毫无卵用,低头仍旧低头,右偏仍旧右偏。
       问一下模友,我这个垫高飞控的办法不可以吗?我需要怎么办?

网友A:
首先 重新校准apm的罗盘和加速度计!有可能是你的加速度校准的时候不水平,导致的。还有就是自稳模式低头,飞机低头有很多因素 是不是重心太靠前了 或是速度不够也会导致低头 还有效准水平的时候,机头向上抬个几度 ft飞翼的幅翼要有一定的上扬角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 重新校准apm的罗盘和加速度计!有可能是你的加速度校准的时候不水平,导致的。还有就是自稳模式低头, ...

校准了好几次,一直低头,导致我都开始怀疑我家楼房是不是平的

网友B:
帮顶。我用apm飞冲浪者,结果上了天就往右下飞,一番尝试,最后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mts.8655670.com
http://mts.8659513.com
http://mts.8660525.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顶。我用apm飞冲浪者,结果上了天就往右下飞,一番尝试,最后炸了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水平校准时鸡头抬几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没呀,都炸了,就没得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呀,都炸了,就没得玩了。

网友:
已删除,估计是钓鱼网站一类的。

网友D:
淡定,淡定,淡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淡定,淡定,淡定……

可我那么结实的飞翼……

网友E:
引用 楼主:
校准了好几次,一直低头,导致我都开始怀疑我家楼房是不是平的

头抬高校准,10度左右

网友F:
这个重心在哪 能给个图纸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重心在哪 能给个图纸么

加q2913936223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头抬高校准,10度左右

嗯好。

网友G:
固定翼也想加apm  上次差点提控回家 想想还是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固定翼也想加apm  上次差点提控回家 想想还是算了

为之后的fpv做准备

网友H:
我一般机头抬高7~8度左右。把重心调好就可以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校准了好几次,一直低头,导致我都开始怀疑我家楼房是不是平的

一般自建房,房子都是斜的,便于排水,我家装修吊顶的时候前后差8 公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般自建房,房子都是斜的,便于排水,我家装修吊顶的时候前后差8 公分。

楼房。。。。。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般自建房,房子都是斜的,便于排水,我家装修吊顶的时候前后差8 公分。

打死盖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一般机头抬高7~8度左右。把重心调好就可以了。

网友:
重心不对。

网友:
哈哈,盖楼的躺枪

网友(2017-04-05):
手动模式模式下低头   往往是推力线问题    自稳模式下低头是水平校准的问题   或者是没有加空速记得原因

网友:
是不是头太沉

网友(2019-01-30):
楼主还在玩吗?问一下APM玩飞翼带自动返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