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准备入穿越机 选控 大家给给建议

楼主(2017-02-26):
我是新手 没接触过穿越机 打算弄一个玩玩 但是选控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目前考虑两款 一款是14SG 一款是X9D 老司机们给给意见 谢谢啦

网友:
随意吧,一个便宜,一个装b。都一样nb

网友:
预算够就14sg,平民控就x9d

网友:
两个一起买吧

网友:
两个都可以,都不错的控,钱足就14sg

网友:
14sg么,有逼格

网友:
两个都可以 不同价位的 主要看你资金了

网友:
x9d p。作为一个入过14sg出后换18sz又出后的菜鸟模友给你的建议。遥控这玩意儿只要不失控就行了。和18sz丝一般的手感比14sg就是战斗力只有5的那个啥。所以直接买x9d吧

网友:
X9D用的人多

网友:
14sg,贵的不会错

网友:
均可 都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平民路过 顶一个

网友:
不用纠结,全拿下

网友:
14sg才是王道

网友:
这两个遥控器我都有,用14SG整体成本会高很多,,你穿越肯定好几架飞机,Futaba原厂接收机好价钱,兼容接收机也不便宜,而且功能少,主要是数传功能。
X9D相对来说更实用,并且openTX操作系统功能更强更多,穿越内建支持数传等等,用起来比Futaba强很多。
另外Futaba本身发射功率小,14SG有些批次才50多mW,都干不过一个无线路由器,不加功放失控也是常有的事情。
Futaba做工的确比X9D好很多,不过飞穿越,X9D足够用了。
当然如果你预算足够,那么买Futaba肯定符合你的要求,行业标杆嘛。

网友:
两个一起选

楼主:
统一回复 首先谢谢大家的意见 在大家的意见下 我最终选择了X9D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