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pix飞控油门到底桨很慢才停

楼主(2017-02-26):
油门到底要好一会才停油门已经校准完毕了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xNzk3MTI2OA==.html?spm=a2hzp.8244740.userfeed.5!2~5~5~5!2~A  重发链接

网友A:
如果你的电调有刹车,开启就可以油门到底就停,否则都是你视频里面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电调有刹车,开启就可以油门到底就停,否则都是你视频里面的情况。 ...

电调直接接接收没有这情况  只有接飞控才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电调有刹车,开启就可以油门到底就停,否则都是你视频里面的情况。 ...

到底的时候明显还有油门存在 不像惯性

网友:
多轴飞控控制的,应该是飞控pid数值问题,反应稍柔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直接接接收没有这情况  只有接飞控才这样

那是飞控要有个确认落地了才收油的过程。

网友B:
pix飞控油门到底桨很慢才停 飞控,PIX 作者:祥云 4892 为啥回答的人不多  我也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回答的人不多  我也想知道

刷小车然后刷3.33固件就行

网友:
大神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