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魔友,帮忙看看

楼主(2017-02-26):
我装的QAV250穿越机怎么调都飞不起来,电机转向,桨什么的都对  可是一飞起来就转地,飞控是CC3D  求各位魔友帮忙解决下!谢谢

楼主:
各位魔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顶起来!

谢谢

网友B:
不懂 路过 顺便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 路过 顺便顶

三口油

网友:
电机安装顺序看看对吗?

网友:
这样应该是飞控的问题,先校准好吧

网友:
插上飞控线 连接地面站,看看姿态反应对不对,看看机头朝向是不是和实际不一致

网友:
没用过CC3D

网友C:
在地面站里改过飞控的安装方向没有?

网友D:
看看飞控方向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地面站里改过飞控的安装方向没有?

没有  已经飞了  但是炸鸡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飞控方向对么

就是方向错了,被我改对了但是炸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