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小穿越用什么飞行模式

楼主(2017-02-26):
装好后还没时间调试 在用CF固件用angle 模式飞得很稳 纯手动模式基本没法飞
各位大神这空心杯都用什么模式飞
机器太重了? 带电池30g

网友:
手动很稳。

网友:
手动模式没法飞只能说明你技术还不够

网友:
肯定是手动

网友:
多练练
无动力飘过。。。。。。。。

网友:
机架不错,什么材质?

网友:
手动不能飞怎么玩

网友:
手动没法飞就先自稳飞,飞一段时间就能手动飞了!

网友:
30g有点点重,你在北美买那种暴力720电机,4个推力36g,动力还算有点富裕。或者买超级暴力电机,四个推力42g以上,好飞很多,差一点的电机推力不够,飞机控制力度跟不上。

网友:
特技模式

网友:
有一个自稳和手动

网友:
多练练,感恩无私的分享与奉献 :)

楼主:
我也用BF手动飞210   各种模式我都知道

这65mm 有刷原厂PID 飞angle mode 就飞的很稳了 在家里飞很有意思
不管 刷BF 转手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