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定高

楼主(2017-02-26):
为什么我的apm定高定几十秒就失控!

网友A:
失控?自己飘走还是直接坠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控?自己飘走还是直接坠机?

直接就坠机了

网友B:
八成震动太大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八成震动太大引起的。

网友:
这就不懂了

网友C:
沒個影片 ,無法診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個影片 ,無法診斷

就是机头向后转然后往地上扎

网友:
仔细检查检查,看看设置是否正确,组装是否过关。

网友D:
参数没调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数没调好吧

自动调参可以吗?

楼主:
邪门了,我在公园就可以,gps必须十颗卫星以上才能玩

楼主:
终于知道为什么失控了,电池放电能力不行!2200毫安25c.换35c就好了!

网友(2017-06-05):
我也遇到过

网友:
apm表示,这锅我不接

网友(2020-03-05):
路过帮顶,有好东西出来记得多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