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3精灵4的电池放电倍率是多少

楼主(2017-02-26):
有人知道精灵3和精灵4电池的放电倍率吗

网友:
不大5-10c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5C

倍率这么小压降很大吧

网友:
好像是8C,就是普通的动力电池,,根本不是高倍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倍率这么小压降很大吧

好电池,一致性好,压降?DJI早就为你考虑好了,4S上2213,没问题的。但是你买不到DJI这种品质的电芯。

网友:
不懂,进来学习的

网友(2017-04-06):
引用 网友A:
好电池,一致性好,压降?DJI早就为你考虑好了,4S上2213,没问题的。但是你买不到DJI这种品质的电芯。 ...

貌似是东莞产的电芯  定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