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道遥控器,穿越机如何实现悬停

楼主(2017-02-26):
穿越机250,第一次组装,很是曲折,经过N次炸鸡后,终于可以起飞了,起飞后很是平稳,兴奋之余,有些忧伤,能起飞但一直斜向上飞,如何操作,实现悬停,垂直起降,遥控器是四通道的,多谢,指导一下小弟。

网友:
都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
玩穿越,或者四轴,起码五通道。四通道你那是玩纯手动。

楼主:
第一次玩,不太懂,起飞后斜上飞是不是水平不平啊

网友:
玩飞机调试好非常重要,感觉不好飞,往往就是没调好。
向上是你加油门,斜一定是水平没调好,但又要看是斜多少,如果微调调个一二格就能纠正就先这么飞着,不止一二格就要重新调水平。

网友A:
四通道也能玩
多一个通道一般控制模式,你要是刷程序的时候就默认自稳那飞的时候就是自稳
要是刷的时候设置手动,飞的时候就是收到。
也能玩,但是高阶就得多1-2个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通道也能玩
多一个通道一般控制模式,你要是刷程序的时候就默认自稳那飞的时候就是自稳
要是刷的时候设置 ...

多谢,又充满信心,路途依然遥远,四通道的遥控器,自稳模式设置是不是cleanfligt软件中,选中保存就行了?第一次接触,问题有点低级,谅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又充满信心,路途依然遥远,四通道的遥控器,自稳模式设置是不是cleanfligt软件中,选中保存就行了 ...

高阶纯手动,新手纯自稳,过度阶段才需要切换模式,或者有些人直接从新手阶段就手动练起的,所以四通道完全够玩,就是不太方便而已

网友:
四通道也可以用吗

我是6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