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6):
这个手机模拟器谁玩过,可以换左右手油门吗,求救。

网友:
百度上有设置讲解视屏,可以设置

网友:
还是玩真机好

网友:
在控上去调整 不行吗

网友A:
手机接OTG线,接模拟器加密狗(G4模式)然后连遥控,否则这东西用触屏玩,郁闷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接OTG线,接模拟器加密狗(G4模式)然后连遥控,否则这东西用触屏玩,郁闷死你 ...

正准备搞

网友:
那就没问题啦,因为接遥控以后左右手就和模拟器无关了,至于遥控本身有关,你校准摇杆的时候他是按左手油门提示的,你按右手油门去实际操作就好了

网友:
华科尔 穿越机 模拟器 MR Drone ——在游戏中练就技术 http://www.moz8.com/mobcent/app/web/index.php?r=webapp/share&tid=81456&forumKey=9tpfmha87ozEmw4rV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