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损改装headplay眼镜开源双接收图传

楼主(2017-02-27):
一年前入了Headplay头戴眼镜,当时考虑到该眼镜视场大,屏幕分辨率高,缺点就是丑了点,并且重。但是用了一段时间才发现由于该眼镜不是双接受,所以飞穿越机距离稍远就开始各种雪花。这段时间偶然一个机会看到开源的图传双接收,于是萌生了把该图传改装到headplay上。

改装前大概想了一下方案:

1. 不能有损改装,不能挖洞,拆零件啥的
2. headplay本身带AV输入,可以直接把AV信号输入
3. 越轻越好,因为本身这个眼镜就很重了

所以,经过一番设计,就得出了这么个东西:

整个改装过程非常简单,就是焊几根线就完成,不需要拆眼镜,不需要打孔等等。

所需材料:
烙铁
3D 打印机
Rx5808开源双接收
DC迷你5V 3A稳压模块
蜂鸣器 9X6mm

1MM左右电线(硅胶线最好)
2MM热缩管,4MM热缩管,6MM热缩管
蛇皮网
502胶水
3M双面胶

Rx5808开源双接收我买的是这种,就是OLED液晶面板是直接焊接在板子上的。某宝上很多,地址就不贴了,有广告嫌疑。

如果你要使用我设计的盒子,建议你就买我图上这种的。

全家福

打印好盒子就把接收放进去就可以了,该接收本身支持高压输入,可惜设计的人用了一个只有5V 1A的稳压模块,所以卖家提醒我不要用上面的高压模块,要自行接入5V电源。还好我有一次买了一堆迷你DC可调稳压模块,3A输出的。

把线接好,5V,GND分别接稳压模块的输出端,VIDEO是视频输出,AUDIO是音频输出,一共4根线。蜂鸣器是9X6MM的,扁的那种,如果你用标准的,这个盒子是装不进去的

然后把headplay上的5孔航空插头拆开,把线一根跟焊焊上去并且用热缩管包好。该航空接头定义为: 1. 视频输入;2.音频输入;3.接地;4.正极;

最后插上去,用3M双面胶粘到眼镜上,就是帖子图上开始的样子了。(眼镜EPO上可能有脱模剂,粘之前先用酒精擦一下)

插电测试了一下, 画面清晰度和原装的接收机一致,就是画面有一点奇怪的条纹(布纹),接收机灵敏度和原装的差不多,实际要比的话可能比原装的差一点点。不过考虑到该接收机能够自动切换远近信号,应该还是比原装的强的。

楼主:
忘记上传盒子的3D打印文件了

RX9850 CASE.zip

网友:
横纹是干扰了

网友A:
电源要加电容滤波

网友B:
这个多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要加电容滤波

是的,我当时也觉得是干扰,但是想着稳压dc上是带滤波的,所以没在意,横纹非常非常小,不和原装接收机对比话根本发现不了,所以不再拆开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多重啊

原装不含电池就有400g,加上我改装了除雾风扇,双接收,再加电池,预计可能有600多g了吧

网友:
看起来很帅啊,路过顶一个

网友C:
图传距离有没有明显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传距离有没有明显提升?

还没测试,等天气好了去外面飞一转看看

网友:
貌似挺好的。

网友(2017-03-29):
插!点了一下就扣了10牛币!坑爹啊

网友(2017-05-12):
挺好的盒子,谢谢了

网友D(2018-10-06):
楼主您的headplay还在吗?我最近接DVR的时候不小心把我的主板上的一个SOT23-5的芯片弄烧了,看不清丝印无法购买,给headplay官方发邮件无人回复,最近想找找有同款的朋友帮忙拆开看看,这个丝印印的到底是什么,可以联系我吗? qq 214419825.或者站短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的headplay还在吗?我最近接DVR的时候不小心把我的主板上的一个SOT23-5的芯片弄烧了,看不清丝印无法 ...

我的板子和你这个不一样

网友D:
那收你的单接收可以吗?

楼主(2018-11-05):
引用 网友D:
那收你的单接收可以吗?

早就被我送人了,不好意思  因为换了肥鲨,这货没用了

网友(2021-04-17):
老贴子了但不知道怎么回事下不了程序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记上传盒子的3D打印文件了

不会刷程序进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