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绘”无人机空中涂鸦--------航模中光绘摄影

楼主(2017-02-27):
科普下先:
       光绘摄影,也叫光绘顾名思义即以光的绘画为创作手段的摄影作品,任何光源都可作为成像效果的一部分。
       利用相机长曝光模式拍摄光源的移动轨迹,可充分发挥创造力在三维空间中用光画出任意图像。

   相机用三脚架固定好,选好拍摄角度,用光源照亮想要拍摄的位置并手动对焦,调节以下参数试拍至理想曝 光值:
①快门:根据需要选择用B门或T门拍摄;
②光圈:常用F8~最小;
③ISO:常用100~800。

   光绘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了,不过手里有航模的小伙伴们:光绘不飞上天,和摆设有什么区别?

“光绘摄影”是指利用长时间曝光,在曝光过程中通过光源的变化创造特殊影像效果的一种摄影方法。
  光绘是奇特另类的摄影体验,它是摄影与绘画的巧妙结合,既有摄影的被动性,又有绘画的主动性,你可以体会到画面完全由自己驾驭的那种前所未有的畅快淋漓的感觉。
  当光绘与航拍器结合到一起,会有怎样奇特的体验呢?

  进行光绘摄影的首要工具是相机,传统的胶片相机以及数码相机都可以,对于初学者来说,选择数码相机是不错的选择,它能使创作者的拍摄过程更加容易和方便,而且还能随时修正拍摄效果。创作光绘时需要提前准备人工光源(可以是手电筒、烟花、荧光棒甚至蜡烛、火柴、打火机)。

  然后你需要一个稳定的三角架,光绘摄影创作中的拍摄过程有可能耗时较长,必需利用三角架固定相机。

  此外,我们还需要找到一片合适的黑暗环境,要注意避免受到路灯和车灯的影响。
  也要让妹子陪你夜拍的时候,有个避寒之处。

  当然,最重要的是,你需要有一台DJI的“无人机”。
  温馨提示,北方夜里冷,要给小悟穿衣服。

  DJI的4旋翼飞行器有红绿2色的航向指示灯,前红后绿。
  飞行的时候如果只以一个方向面对你,那么拍摄效果如下图所示。看起并没有什么新鲜感。

  如果你操作飞行器旋转+垂直上升,出来的效果就大为不同了。
  下图效果是不是很炫呢!

  人数要求:2人以上
  一个人负责操控飞行器“作画”,另外的人负责按快门,等“作画”完成后才能动,同样是份辛苦的工作!
  实拍步骤:
  1 使用三脚架保持相机稳定。
  2.预先在取景器内观察飞行器位置,勾画好飞行器的航线。
  3.镜头焦距调至无穷远。将拍摄模式设置为手动模式,并把快门设置为B门,装上快门线!利用快门线按住快门,在作画过程中不要释放,等飞行器完成轨迹后再松开。
  4.松开快门,一幅奇迹般的作品就诞生在你眼前。
  更加详细的操作步骤如下:

  1.选择地面上的某个物体作为“树干”的参照物,飞行器左右移动的幅度均以此“线”作为基准
  2.飞行器对尾悬停(便于掌控方向),按照需要爬升至预计的高度
  3.以美国手为例:左手收油门下降,右手向左横滚;下降一定幅度之后,左手油门回中,右手向右横滚
  4.如此循环往复,绘制树根的时候可以选择让飞行器旋转上升/下降,让“树根”呈现红绿交替的色彩

  好的作品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多加尝试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下面这张图片就是光圈太大,导致效果不好。

  方法就是这么简单,以天空作为画布,能限制你发挥的只有你的想象力。
  朋友们,拿起你手中的遥控器,让飞行器跟你一起嗨起来吧!

  保持相机角度不变,还可以将照片进行多张拼合,效果看起来会更有趣哦!

大疆操作为例:
  - 启用无人机上的状态灯,以大疆DJI 精灵Phantom系列为例,在DJI GO APP中就可以选择是否开启前臂灯。
  - 一部能够进行长曝光拍摄的相机,Jonas Hoffmann选择了索尼S7s ii,并以B门模式进行拍摄。
   注:什么是B门模式呢?就是指除非你再次按下快门键选择停止,不然相机将持续保持拍摄。
  - 最好能通过APP或者快门线操作相机,否则在你按快门时有让相机抖动,导致画面模糊。

1.第一次尝试
  首先我们进行一下 简单的热身练习,让无人机起飞然后做一些简单的动作后降落。从图中的光轨就可以看到无人机只是在低空进行了一些飞行。
  拍摄参数:光圈:3.5,快门速度:50s,感光度:100,型号:ILCE-7SM2

2.盘旋,上升和下降
  看了上面的光绘,你一定摸不着头脑。接下来就用无人机在夜空中画出一些炫酷的图案吧!在下面这张作品中,Jonas Hoffmann通过无人机遥控器左边的拨杆,一边让无人机保持旋转,一边渐渐下降,最终降落,于是就有了类似一柱火焰一般的效果。
  拍摄参数:光圈:3.5,快门速度:47s,感光度:100,型号:ILCE-7SM2

3.夜空中的DJI标志
  接下来我们提高难度,使用无人机在空中绘制大疆DJI的LOGO来进行练习。由于这一图案比较复杂,因此Jonas Hoffmann使用了Litchi荔枝APP进行了简单的航线规划。
  同时,他在通过Photoshop的后期手段,将“d"与”j"、‘j"与“i"之间的线条进行了擦除。
  拍摄参数:光圈:3.5,快门速度:335s,感光度:100,型号:ILCE-7SM2

4.“加强版”盘旋上升
  在2016年的年末,Jonas Hoffmann购买了两个小型的烟花棒,并且用尼龙扎带将它们绑在了无人机的起落架上,然后按照前文提到的方法,如法炮制拍摄出了“加强版”的盘旋上升。
  拍摄参数:光圈:5.6,快门速度:19s,感光度:500,型号:ILCE-7SM2
  注意:由于配重发生了变化,无人机的飞行将会受到一些影响,你的飞行技巧如果不够过硬,请不要随意尝试。

5.“终极版”盘旋飞行
  最后,尝试着让无人机顺时针和逆时针盘旋,同时上升和下降,这样你将会得到如下这副震撼的作品!
  拍摄参数:光圈:5.6,快门速度:44s,感光度:500,型号:ILCE-7SM2

网友:
很用心呢

网友:
好美的画面

网友:
难度不小。。。。

网友:
好棒啊不错不错 路过帮顶啊

网友:
不错不错 路过帮兄弟顶起来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