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9s配的接收机怎么插线??

楼主(2017-02-27):
这个几个舵机和电源线啥的怎么连接,正负怎么区分?本人新手,,,,不会这些

网友:
去菜鸟学堂板块多看看就知道了,各种遥控接法大同小异,不同的部分就要靠你认真阅读说明书了。

遥控说明书+电调说明书一般情况下足以搞定固定翼接线和设置

网友:
有字的一面 朝上,最上面一排是信号线,第二排5v 最底下地

网友A:
舵机一般有 白红黑  或者 橙红棕 三色线  白色  橙色代表信号,  红色 是电源正极,黑色或者棕色是负极或者叫GND。
按照接收机上的信号,正负极标示插入即可。

网友B:
最下面一排是负极,中间正,上面是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一般有 白红黑  或者 橙红棕 三色线  白色  橙色代表信号,  红色 是电源正极,黑色或者棕色是负极或者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下面一排是负极,中间正,上面是信号!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