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摄像头

楼主(2017-02-27):
把手机的摄像头拆下当FPV的摄像头行吗?有谁试过?

网友:
好想不行吧

网友:
不信,手机摄像头输出数字信号,图传要模拟信号

网友:
不行,需要av信号输出的摄像头才可以

网友:
没有有处理器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的摄像头可以拆的

有没有帖子看看?

网友:
这个问题就好像飞机的发动机能不能装在汽车上一样,

网友:
手机摄像头,有自己配套的电路。如果改电路,再做传输,做接收,豆腐盘成肉价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