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x9d的xm接收机可以用来做空心杯穿越机么?

楼主(2017-02-27):
新人求助,x9d的xm接收机可以用来做空心杯穿越机么? 只有x9d遥控器,也想在家里玩空心杯穿越

网友:
X9D不是兼容dsm协议吗,用dsm卫星接收机

网友:
可以啊。我 买了一个在路上了。XM比 硬币还小,用在空心杯上没问题,xm+大一点,上80轴距的空心杯也行。至于DSM,X9D本身不带DSM协议,得加装高频头然后去设置好。并且要有dsm接收机。XM直接对频用sbus就可以了

网友:
空心杯绝对没问题,我就拿他飞小有刷的,真的想飞小的有刷的话你也可以找专卖带frisky接收的飞控板。价格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