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7重心怎么搞啊?

楼主(2017-02-27):
我的s27飞不起来,其它都是调好的,前面飞起来过一次,我的电池比较大所以自己又裁剪了一下,飞的特别低,跟地面就十来公分,我想知道这个重心是应该往前裁剪点还是往后,求大神教

网友:
电机座前面5厘米是重心。用手捏住重心飞机是平的就行

网友:
电机座前面5厘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简单

求解释

网友B:
看我的。我上2200电池的。电池槽开大点就可以掉重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我的。我上2200电池的。电池槽开大点就可以掉重心了

我现在应该往后开是吧

网友:
情况不明,不要瞎说。

网友:
电机尾部向机头前3到5厘米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