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x9d的xm微型接收机可以用来做空心杯穿越机么?

楼主(2017-02-27):
新人求助,x9d的xm微型接收机可以用来做空心杯穿越机么?

网友A:
可以吧,sbus就行,我记得淘宝评论里有用的

网友B:
有啊 SBUS 很配啊 空心杯对重量很敏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吧,sbus就行,我记得淘宝评论里有用的

是支持sbus的,重量只有1g左右,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啊 SBUS 很配啊 空心杯对重量很敏感的

是支持sbus的,重量只有1g左右,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C:
可以,没问题,我就是用这个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没问题,我就是用这个接收机

多谢! 这下可以用x9d玩空心杯穿越了

网友:
当然可以啊~~怎么会不可以

网友:
回复牛币回复牛币回复牛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