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穿越机爽飞

楼主(2017-02-27):
今天下午来飞穿越,第一块电池爽飞,就想着做特技,结果撞了下来,还好没事就是电池好像阵亡了,第二节电池没事,就是到了第三节电池刚刚起飞就侧偏厉害,最后控制不住了,尽力往回打,还是没用,被迫急降还好没事,看图吧

楼主:
电池摁在螺丝上面了,还能用吗

网友:
废了一半,改成2s的。

网友A:
坏的那一片电池不能要了。时间久会漏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的那一片电池不能要了。时间久会漏液的。

那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办

把那个电心给弄下来。2s也能飞穿越。只不过速度慢了点。

网友B:
那个电心得换 拆了把坏电芯泡盐水放电然后处理掉
不然就是个定时炸dan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心得换 拆了把坏电芯泡盐水放电然后处理掉
不然就是个定时炸dan

不回 吧,那么严重

网友:
回复牛币回复牛币回复牛币

网友:
小心,安全第一

网友:
贺电贺电

网友:
和电池接触的地方用圆头螺丝好些,柱头螺丝太高了容易顶电池,圆头顶到电池也就是凹进去一点。

网友:
还没着火,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