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急等

楼主(2017-02-27):
电池薪坏了一个想拆下来怎么拆

网友A:
建议别拆,我的就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别拆,我的就炸了

不会吧已经拆了

网友:
用电烙铁拆,小心点别短路,没事的!

网友:
胆大心细

网友:
改成2s就行了

网友:
回复牛币回复牛币回复牛币回复牛币

网友:
有一定风险

网友B:
拆了然后用盐水泡四五天
再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了然后用盐水泡四五天
再扔掉。

为啥要用盐水泡

网友:
拆了改2s吧,多拆几次就熟练了,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
盐水可以增加水的导电性,从而加速对电池放电,到建议放在室外,电解盐水会产生氯气有毒的

网友:
拆可以,因为电池之间有胶,不好分离,加上烙铁使用要小心,小心短路,如果不是非常舍不得,建议不要拆

网友:
用烙铁干掉就行

网友:
建议不要拆!!

网友:
烙铁…直接干掉,或者换个新的电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要用盐水泡

可以把电池放电到报废,动力电很危险、、

网友:
拆了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