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d油门锁问题

楼主(2017-02-27):
各位大神,请问x9d如何设置油门锁?

网友:
改成-100即可

网友A:
都说是神控,跃跃欲试啊,可以不懂英文

网友:
我顺带帮忙解释一下,就是用sf开关 往下,重新写第3通道,将舵量修改为-100(取值 -100 到100),也就是最低值,从而达到 SF 往下的时候油门关闭(你的油门为第3通道)。一般我的设定是AETR aileron, elevator, throttle, rudder (副翼,升降,油门,舵)

网友:
油门舵量修改为-100

网友:
回复牛币回复牛币回复牛币

网友:
神控只能用来瞻仰

网友:
先学习一下  过段时间会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说是神控,跃跃欲试啊,可以不懂英文

可以看我帖子

楼主:
哦了,感谢各位帮忙

网友:
只能帮你顶

网友:
还是要多摸索摸索啊

网友(2018-09-01):
回复得牛B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