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m编码器如何短接跳线

楼主(2017-02-27):
如题,求助各位大佬,感激不尽

网友:
ppm编码器没有要短接的吧,有短接的应该是个别sbus和ppm输出是一个口的编码器,直接用附带的线把需要短接的两个信号脚连上就行了

楼主:
解决了,是我接线问题,不用短接

网友:
虚惊一场。

网友(2018-11-23):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是我接线问题,不用短接

求给个接线图,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我的第三通道输出电机打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