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数传会干扰2.4G摇控器吗?

楼主(2017-02-27):
我把MC5通设成反航,六通设成定高,转圈,定点,冒似数传有干扰

网友:
回复牛币回复牛币回复牛币回复牛币

网友:
会干扰~ 因为两个都是2.4G频段~ 建议用433数传

网友:
数传用433会很好

网友:
用什么当数传啊

网友A:
WiFi会干扰的,我开遥控器有时手机WiFi都连不上,只是有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会干扰的,我开遥控器有时手机WiFi都连不上,只是有时。

我也是发现了,开遥控器就断了,必须离的更近才能连上,唉买433还有干扰不

楼主:
433有得换手机用笔记本没手机好玩,怎么办,要银子了,难道要蓝牙

楼主:
大疆的必须用苹果手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发现了,开遥控器就断了,必须离的更近才能连上,唉买433还有干扰不

我用的915,基本没干扰。

网友:
行ICU不会吧

网友:
mc6我也有

网友:
用433蓝牙转接下 其实一样方便 话说我买了2.4模块准备试试

网友B:
这遥控器好像不够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遥控器好像不够用吧

不够,问题是有个富斯I6用克穿越了,暂时用MC6试试反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够,问题是有个富斯I6用克穿越了,暂时用MC6试试反航,

嗯嗯嗯

网友:
理论上讲,二者不会干扰,虽然频率接近,但协议不同。
需要注意的是,一个信号大于另一个信号5倍以上,就会有压倒性的干扰。
战争中的干扰,都是强度极大的干扰信号,强度远远大于控制信号。

网友(2017-07-07):
tjcdqV.16中将
理论上讲,二者不会干扰,虽然频率接近,但协议不同。
需要注意的是,一个信号大于另一个信号5倍以上,就会有压倒性的干扰。
战争中的干扰,都是强度极大的干扰信号,强度远远大于控制信号。

网友(2017-12-10):
看来还是433好用啊

网友:
两个都是2.4G频段,当然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