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板怎么装摄影头

楼主(2017-02-27):
kt板怎么装摄影头,不知道怎么供电!往哪里供电不知道,求解答!

网友:
楼主要装什么摄像头?上个图看看吧

网友A:
你的摄像头是几v供电的

网友:
和正常一样啊

网友:
正常接嘛 这个都要问。。。。我去

网友:
最好上个分电板,不然共用点还要接个滤波模块

网友:
胶水固定底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摄像头是几v供电的

12v的,难道电源接跟线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12v的,难道电源接跟线出来?

那就接12v动力电池好了,至于怎么接你自己看咯

网友:
kt机怎么不能装摄像头,肯定能啊,第一,摄像头选择宽电压的,以直接用动力电池供电,第二,图传一般都支持直接用动力电池供电。第三,kt机动力如果足的话考虑一下喽,板机那些一般都没戏啊,除非动力足够,而且翼展比较大!

网友:
七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