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R 接收机的RSSI 报警设置为百分之多少?

楼主(2017-02-27):
RSSI就是 receiver signal strength indicator 的意思。表示信号衰弱程度。

实测飞行的时候,飞个目测600 -- 1000 米的话(已经几乎看不到飞行姿态了),原装 opentx x9d plus 的RSSI 就会变为60%左右。 虽然设置的飞行报警为47%,也没有实际拉距过。

请问 x8r 一般rssi 报警阈值设置为多少合适?大约多远距离会触发?

网友:
应该就是接收信号强度。希望有实际体验以及验证过的模友跟帖回应

网友A:
我一般设置50  ~  低于50 就提醒~  就可以知道信号弱了~

网友:
原来这样啊

网友:
我去设置一下

网友B:
我用的X4R,话说系统默认是45提示,42报警,不需要设置啊。。。
话说你目视能飞600到1000米?这么强!我飞出100就不行了要戴眼镜。

网友:
实际飞穿越,贴地地面有起伏遮挡300米报警失控也有过得。
也装过L9R,飞出五六百米信号强度还是9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X4R,话说系统默认是45提示,42报警,不需要设置啊。。。
话说你目视能飞600到1000米?这么强!我飞 ...

可要告诉你,目视飞这么远完全是逞强。当然,视力得好。是通过什么方式让飞机回来的呢?看不到姿态的时候不要慌张。打一下副翼,看看飞机是不是离你近了。如果是的话,说明往回走了,不是的话,需要再打一下。

走地再远点,估计就要丢机了。小飞机就算了。翼展最低1.4米到2米。1米的小飞机,几乎看不到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设置50  ~  低于50 就提醒~  就可以知道信号弱了~

你大概多远距离会达到50%的报警

楼主:
一般这个接收机x8 目距飞行问题不大。拉距的话就不一样了,很多参数都要考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这个接收机x8 目距飞行问题不大。拉距的话就不一样了,很多参数都要考量 ...

好吧 我就是玩视距内飞 现在还没玩超视距

网友(2017-05-23):
默认的值不是空穴来风,不要改就默认

网友(2017-08-24):
我一般都设在55-60%左右,亦看见有人设在45-50%。
我的信号在60%时,数据已开始掉包,可以看见LED在闪动。具体定多少,看个人要求的距离和设备的性能,50%会是一个中位数。

网友C(2018-03-02):
低于45以后会很快丢失遙测型号,我试过几回了。估计报警信号丢失基本就在失控零界点了。用x8r+x7控,报警时冲浪者飞出去大概200高400远吧。环境是市区大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于45以后会很快丢失遙测型号,我试过几回了。估计报警信号丢失基本就在失控零界点了。用x8r+x7控,报警时 ...

有点太近了吧。x7的天线不是比x9d plus的增益高吗?

网友:
环境,环境是最大因数

网友(2018-04-10):
引用 楼主:
有点太近了吧。x7的天线不是比x9d plus的增益高吗?

x7与x9d都是2db的天线,距离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2018-05-12):
又学习了!!进步还需天天看论坛啊!!

网友(2018-07-06):
说明书上介绍38db是失控值。每降低6db距离增加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