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更换已校准的好盈电调插入飞控无法解锁启动

楼主(2017-02-28):
naza lite 飞控,原来是xxd30A电调,后更换好盈天行者20A电调,电调按说明书已逐个插接收机校准,遥控下能正常解锁启动电机,但是插入飞控输出端后就是无法解锁启动,电调都会每隔一秒滴一声的响,不知道问题在哪里,请泡泡老师或高手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重新来过

拆了装装了拆,试了好多次了,都不行…不想再浪费时间搞了,直接另外买和之前一样装上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现在是什么问题呢?昨天搞了一天了,晚上又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我都郁闷死了

拆了,重新来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的是和楼主同一个问题,我用的是“翱云“的某款电调,我也在多个航模群里问过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明 ...

唉…在好几个航模群问了,没一个方法能解决,也查了很多论坛资料都没找到问题在哪,算是死心了,只能再买两个原来的电调回来配套之前的一起将就用,航模太烧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校准,在设置里遥控校准,看下遥控设置是不是没到最大位置

到最大了,也不行,

网友C:
电调校准,在设置里遥控校准,看下遥控设置是不是没到最大位置

网友A:
先用接收机,逐个校准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接收机,逐个校准电调

已经插接收机逐个校准了,校准后遥控器外八都能正常解锁启动,就是插入飞控了就不能解锁启动,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校准,在设置里遥控校准,看下遥控设置是不是没到最大位置

我的遥控器是入门级的富斯i6,好像各个通道值最大都是120%,我好像设置为100%了,是这个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插接收机逐个校准了,校准后遥控器外八都能正常解锁启动,就是插入飞控了就不能解锁启动,很奇怪

插反没有,看看电调制式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反没有,看看电调制式对不对

应该没插反,插反的会响嘀嘀嘀的急促报警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没插反,插反的会响嘀嘀嘀的急促报警声的

我也是这配置

网友D:
解锁和电调无关,是解飞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配置

那现在是什么问题呢?昨天搞了一天了,晚上又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我都郁闷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锁和电调无关,是解飞控的!

那我换上原来的xxd电调又能解锁启动电机了,这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换上原来的xxd电调又能解锁启动电机了,这又是怎么回事?

这个不知道,以前APM不接电调一样解锁,还试过同机装不一样的电调,都没问题!

网友C:
遥控最大档,然后进飞控设置下遥控校准,我at10设置100%也解不了锁,设置成140%能解锁

网友:
拿分走人了,不敢妄加评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最大档,然后进飞控设置下遥控校准,我at10设置100%也解不了锁,设置成140%能解锁

下班后去试试,希望能有用,谢谢!

网友:
学习、学习!更换已校准的好盈电调插入飞控无法解锁启动

网友:
不懂帮顶了 换个铂金电调吧

网友B:
我遇到的是和楼主同一个问题,我用的是“翱云“的某款电调,我也在多个航模群里问过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方法。无意中看到一个帖子,说到F3飞控对电调的固件有要求,因为我不会刷电调固件(要求是BLHeli固件),只好重新买了一组BLHeli固件的电调,安装以后四轴正常运转了。如果楼主可以自己刷电调固件的话,不妨试试看,我绝对菜鸟一个,只好用原始方法,再买一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最大档,然后进飞控设置下遥控校准,我at10设置100%也解不了锁,设置成140%能解锁

设置油门最大行程了也不行,